图纸怎么看时序

楼主(2011-08-24):
都说时序很重要,拿到图纸不知道在哪看?求师傅上传分图纸,截几个图看看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知道的师傅帮帮忙吧.

网友:
数子电路中的三大要数;1供电2时钟3复位。

网友:
坐等大师上场

网友:
一般最前面或最后面会有图示的

网友:
慢慢学吧咱们论坛有教

网友:
我也想学啊,这个提得好啊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好像 这个没有简单的解释,只有系统全面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