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里边的黑色保险如何识别参数

楼主(2011-08-24):
电源里边有一个黑色的元件,外边包了一层橡胶,上边的标识为-F- 5 后边是一个小圆圈中间一条斜线
这这应该就是保险吧?它的具体参数应该是多少呢,如何代换?

网友:
坏的电源板找个相同差不多长相就可以了,或者直接不要保险搭线过去

网友:
1楼直接搭桥很危险的

网友:
250V5A的保险管

网友:
数字5后边是一个小圆圈中间一条斜线是不是就代表它是5A的啊?

另外这种保险管叫什么名字

网友:
里面的零件是什么颜色的。如果是黑色的就是热敏电阻。可以直接短接它。如果是蓝色的就是电容。如果是管状的就是保险管。

网友:
是5 A的保险。电压220V

网友:
修电源很简单的。

网友:
5A快速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