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硬盘进入安全模式的正确方法

楼主(2011-08-24):
1、    将硬盘的MASTER、SLAVE和CS三个跳线都短接上;
2、    将PCI 3000卡上的J1跳线接上;
3、    启动电脑、启动PCI3000、硬盘加电
4、    选择PCI3000的三星模块,选择好硬盘类型和接口类型并在对话框下面选择safe mode,确定进入三星模式

针对初学者可能对各菜单很陌生,这里就把修复GP表的菜单步骤例一次。
这里举例一个最常见的迈拓2B020的硬盘加GP,

使用PC3000破解版一定要将硬盘跳成安全模式

进入PC3000主菜单后,

选择 MAXTOR(硬盘牌子)---PC MX DSP(迈拓的模块)--

-ATHDENA(2B020H1固件型号)---ATHDENA(进入这个硬盘固件型号操作)-

--模式菜单回车---等待一分钟自动复位HDD---逻辑扫描(主菜单第1项)-

--回车是向下移动到 P-LISE,这里可以按空格键切换G 或P。回车就自动扫描,

要是想中途停止按ESC就可以。扫描后回车按Y确认就自动半坏道加到P

网友:
不是很懂,这个修复包括现在主流的三星串口硬盘吗

网友:
是老式的硬盘吧,现在都是串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