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3010这个电阻坏引起不认电池?

楼主(2011-08-24):
dell N3010,平台I5+Ibex Peak-m +ATI PARK-S3 + IT8502E,WIN7识别不到电池不充电。
这个板有两个BIOS芯片,一个是系统BIOS,在PCH旁边,一个是EC的BIOS,管理开机、上电、充放电,在EC的背面,什么也没量,现成的BIOS资料先刷个,测试一样不认。充电芯片用的是ISL88731,与传统的充电芯片不同的是它是通过SMBUS与EC通迅来控制充电电压电流以及充电开启,总线连接电池接口、EC、充电芯片。

在电池口测量两条总线阻抗正常,电阻PR15、PR14两端阻抗一样正常,接电量两条总线3.3V正常,电池接口5脚BATT_PRES#接电池后变低正常,与EC物理连接正常。示波器测量PR15、PR14两端都有连续的脉冲波信号。这下彻底傻了,通迅都正常怎么会认不到电池,电池确认是好的,在其它机器可正常充放电,难道是EC或者充电芯片有问题?能上电至少充电芯片大部分功能是好的,正想换个EC看看,发现充电芯片附近的一个标号为PR27的0欧姆的大个头电阻有一端发黑,量两端阻抗比较大,肯定不正常,先用线把两端连起来,接电两秒后电流就上到1.5A,应该是充电了,开机进系统发现已经正常,查图纸这个电阻是充电芯怎么BST脚位的那个电阻,这个电阻是个什么样的原理使EC认不到电池??!!!!按理应该能认电池,最多充不上电,我崩溃了!!!

这些经验是宝贵的,对于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会有所帮助

网友:
楼主够细心的,自举电路元件出问题电路保护,所以没有充电电流,学习了。

网友(点评):
是根本不认电池

网友:
检测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是很奇怪的。一般EC与电池通过I2C总线联系。为什么充电IC的BST脚会引起不认电池。忘告诉解答

网友:
是挺奇怪的  按理说EC检测到SMBCLK0 SMBDAT0  PBAT_PRES 就应该认到电池的

网友:
看一下88731的datasheet,电池识别应该是它完成的

网友:
或是vddsmb不正常,导致ec检不到电池

网友:
- 是啊!!! 应该是不能充电, 怎么会不认电池?  那只有一个解释了  如果充电芯片电路有问题,芯片会智能保护! 不识别电池了!!!

网友:
楼主 把图纸传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