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脑|工业设备|医疗设备
欧姆龙E5CN 固态继电器输出

楼主(2011-08-24):
欧姆龙E5CN 固态继电器输出 温度上升过快怎么设置啊 ?
预期温度 260 用于PCB 板预热
设置

网友:
设置PID参数,应该是减小P值

网友:
可以启动内部的PID自动调整功能自动调谐PID参数值,

网友(2011-10-04):
呵呵,E5CN自带PID控制,关键的问题是,你把这个功能打开了没有??如果PID控制没有打开的话,相当于全负荷输出,那温度上升速度。。。杠杠地```

网友:
快事功率大,不是PID没调好,有的温度控制器有上升时间选项,可以调调看。

网友:
AT选项启动即可。

网友:
温控器做的好可以减少超调,看看有没有模糊PID选项。

网友:
你哪个公司的啊,预烘板要260度?我这边预烘板最高才15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