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讲解下nf南、北桥的上电时序(比如nf650i+nf430)

楼主(2011-08-24):
问题同标题:谁能讲解下nf南、北桥的上电时序(比如nf650i+nf430) 我们一般见的都是集成桥的NF上电时序。一般都是依照nf4的上电时序。这种分离式的本人到现在还是看不懂。

网友:
开机时序

关机时序

网友:
谢谢饼哥 虽然有些字体看不清楚。但大概明白了它的意思。

网友A:
nf的分离桥上电时序的链接图是不是能借用inter的部分结构。只是工作条件需要按NF的走。如果你那里有线图麻烦你给我发一份好吗。我这里有好几块这样的板子有复位就是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nf的分离桥上电时序的链接图是不是能借用inter的部分结构。只是工作条件需要按NF的走。如果你那里有线图麻 ...

单桥双桥时序一样
有CPU复位不跑码。跟时序无关了。

网友:
看不大清。

网友:
看不太清    先下一个看

网友B:
看看这些 是否可以看明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些 是否可以看明白吧

下了,怎么打不开。

网友(点评):
不会吧 这是个压缩文件的哦 要解压才可以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