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屏的经验维修

楼主(2011-08-24):
机型:IBM X60S
故障表现:可以触发开机,但是暗屏。(隐约可以看到文字图像,但是灯管不亮)。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
维修思路:可以看到图像,外接显示器正常,说明显卡基本正常,现在灯管不亮,说明:
1、高压条可能损坏-------用外部灯管来测试。
2、灯管损坏---------可以用万用高压条来排除。
3.高压条的工作条件没有全部正常:
①供电----与公共点电压相等,即十多伏的电压。或者是5V
②开关信号-----来自显卡或者北桥。正常时是高电平(3.3V)
③亮度调节信号----来自EC。正常时是高电平(3.3V)
④地线

•先把A壳与B壳拆开,可以看到高压条,高压条一端接屏线,一端是接灯管。
•先判断灯管的好坏--------用万用高压条点灯管,来判断灯管的好坏,如果灯管亮,说明灯管是好的。
•高压条的好坏判断:可以用外部的灯管试高压条的好坏,如果外部灯管亮,说明高压条是好的,如果不亮说明高压条坏或者高压条工作条件没有到位。
高压条工作条件:
1.供电--------一般来自公共点,极少数来自系统供电5V。
2.开关信号-------来自显卡或者北桥。正常电压是3.3V,
注意:如果只是开关信号不良,可以从屏供电保险处飞线。
3.调节信号------来自开机芯片1.2V—3.3V.
本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使用外部灯管测试高压条,结果不亮,用万用高压条点灯管,灯管亮。说明灯管OK,高压条可能损坏,或者工作条件没有全部正常。所以开机直接测高压条的工作条件,在测供电时,发现电压0V-----不正常。亮度调节-----1.5V,开关信号----3.3V
拆出主板: 追线路发现高压条供电的保险损坏,
更换后,还是不行,故障依旧。最后发现屏线损坏,飞线解决。

网友(点评):
此乃,暗屏大全贴,详细给力

网友:
艰难的历程,悲催吧

网友:
这个也属于常见故障   总结的挺好的

网友:
我个人感觉最难修的是:灯管正常,高压供电正常,而且高压板上带机器指示灯,这种是最难修点的。像IBM 修熟练的还好可直接从高压板上测,控制信号和亮度调节,不熟的就得、从主板接口往上测也挺麻烦的。

网友:
说得太好了

网友:
还有屏线接口那的,管子和电容也要查,经常遇到的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这样的故障是客户送钱来了,一般收费多少啊

网友:
总体来说暗屏的机器还是好修的,高压坏了就换,灯管坏了也换,信号不全也就那几根信号,比较好解决

网友:
楼主可以出教科书了,感觉真的像是教科书的写法哦。

网友:
思路清晰,明确!学习了!

网友:
修得不错!!!~问题很明确!!~

网友:
总结的不错,很实用。

网友:
不错,又学习了一点知识~!

网友:
还得看看休眠开关是否完好。我些暗屏是休眠开关问题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提供,辛苦了

网友:
LZ说的很详细 顶下

网友:
常见故障,终结的很好,很清楚

网友:
思路好清晰啊,学习了。

网友:
很好,把可能性都列出来,一步一步排查,很快就能查出哪里故障了

网友:
分析得比较详细,不过适合初学者

网友:
我的问题是,外接显示器正常,但本本屏是暗屏无显。屏线好的,可能是主板I/O那出了问题,真麻烦

网友:
写的很详细,赞一个!

网友:
这机子的屏线出问题的很多呀

网友:
说的太详细了

网友:
本人觉得高压条(自己有保护的)不爱坏,反而灯管易坏!

网友:
怎么怀疑到屏线呢?!

网友:
VIN,ON/OFF,ADJ,GND.这四个信号。加上替换法判断灯管和高压,就这么简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