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一QQ视频聊天就蓝屏死机

楼主(2011-08-24):
如题我这里一台电脑,开机后只运行QQ进行视频聊天没事,只要运行任何一个程序后开进行QQ视频聊天就会蓝屏死机.不视频聊天玩什么都正常,不管是看高清还是玩大型游戏都没事.敬请高手回答
电脑

网友:
换个摄像头驱动看看,还是不行的话,就重装个系统。

网友:
应该就是驱动的问题也碰到过此问题(不是重启就是蓝屏),换个驱动就行了!

网友:
有些游戏可以导致蓝屏,但QQ可能不会,应该是蓝屏吧!

网友:
哈哈。这个情况我碰到过。换一个版本的GHOST搞定。

网友:
我刚好给我朋友修过这个故障,最后是换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兼容性问题把,换个驱动试试,不行QQ重装试下

网友A:
重装个系统就OK了,我遇到过好几次这样的问题!

网友:
你把系统从装下就是了 把重要的资料拷贝出来

网友:
摄像头驱动问题

网友:
重装一下系统试试。

网友:
系统问题,QQ不兼容

网友:
感觉像是驱动问题,不行的话连系统一起换掉,

网友B:
先重下个驱动,之后重装个驱动。

网友A:
程序问题 换个系统

网友:
先下载个摄像头驱动SS.不行就换个别的版本的系统装下

网友:
这么怪啊!!换个摄像头试试吧,现在的都是免驱啦,应该不会吧

网友:
多数是驱动问题啊,不行换个系统

网友B:
真理也有掌握在大部分人手里的时候,同意应该是系统问题、

网友(2012-02-24):
换系统换驱动,不行去淘个便宜的摄像头好了

网友:
换个系统吧!!

网友:
换个系统。。。

网友:
先换系统后看出不出现这种问题了

网友: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重装个QQ软件不就行了?

网友:
视频聊天很费资料的,如果电脑配置不够容易死机,驱动没装好容易死机,系统有问题也有这种可能,如果你认为自己电脑配置可以的话建议装WIN7,比XP好用.

网友: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 应该是这个版本程序调用内存与QQ调用内存冲突 换个系统试试 重要文件别忘了备份哦··应该可以解决了

网友:
重装系统

网友:
重装驱动再重装系统准好。

网友:
好了,我遇到同样的问题换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重装系统,我也有过类似经历

网友:
这个很正常的,碰到过,换了个显卡驱动。一切正常了

网友(2012-04-16):
重装系统看看,不行的话可能就是硬件问题了。内存,CPU都会引起无故的死机蓝屏

网友C:
以前联想的机器遇到过,当时装的是VISTA的系统,最后找到是摄像头驱动与系统不兼容

网友:
卸载qq试试

网友:
软件冲突,重装系统看看

网友:
先换驱动,,不行再换系统,,再不行,,换显卡,,再不行,全换了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啊 还有就是驱动的问题了啊

网友:
建议楼主先换版系统,不然就把QQ组件都删干净了,重装遍QQ试试

网友:
换个版本的系统,装个无驱摄像头

网友:
我就是来学习的看看有故障大家 是怎么处理的,谢谢大家!

网友:
换个驱动 不行换个QQ版本 再不行就装系统咯

网友:
这个真不晓得。但是帮您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