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20用原装适配器上硬盘到滚动条掉电

楼主(2011-08-24):
近日搞了台dell d520机子,开机出现logo就掉电到0.20,cpu核心供电没了,拆机看到所有大的芯片都加焊了,估计那个家伙不会修笔记本,检查动过的地方,基本是好的。既然掉电时候,cpu核心供电没有,就把cpu供电ic isl6260换了,换完上电ok,能进bios了,上硬盘测试能进系统都ok(是用可调电流表dell头中间不带针测试)装机用原装适配器测时发现一进xp滚动条就掉电了,拔掉硬盘就ok,晕!用电流表测试一切正常。无语,不知咋整了。

网友:
- 这种情况 先考虑下温控, 实在不行 就换个南桥 记住不要装 光驱 无线网卡 触摸板 !

网友:
您忽略了一个步骤,测试下用电池掉电否

网友:
用电池是不会掉电的,电池也可充电,就裸板测试也一样。

网友:
换下CPU 试试吧

网友:
直接换个原装的适配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