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发几个台式机主板最常用的诊断卡代码

楼主(2011-08-24):
谢谢,新手学习

网友:
00 E1 C1 25 26 90

网友:
不过内存:C1 C3 C5 C6 B0 A7 A8 AF 0D D3 D8
不过显卡:0B25 27 2A 31 41
CPU没工作:00 C0 CF

网友:
c1,c2,c3,d1,d2,d3,e1,像前面带C,D,E,的一般是不过内存的。

网友:
1: FF、00、01、02    状态不跳变    CPU未工作
2:C1(或C开头)、D3(或D开头) CPU已工作正在寻找内存
3:C0、D1 状态,CPU已发出寻址指令并已选中BIOS,但是BIOS没有响应
4:C1--C5循坏跳变(同D3--D5)
5:OB、26、31时一般可点亮,如不亮 显卡、集成显卡坏
6:0B、26、31、42、48、4E、58、0D、6F、7F、85 表示主板能点亮,正检查显卡和键盘鼠标口,
如果仍不亮大多为显卡坏
75:正在扫瞄硬件配置,查硬盘,光驱设备及相关接口设备和接线有否有故障
C1或C0:内存故障
EF:bios故障,需要对cmos进行放电操作

网友(2012-06-18):
检测卡显25  26  2b  2r显卡不过   39   eb内存不过        开机直接显50   7f南桥有问题

网友:
综合起来就是以上的代码最常见

网友:
不够全面   我开机就不跑测试卡呢

网友(点评):
呵呵,那就先查供电吧,

网友:
电源供电?   电源正常   今天又碰到技嘉主板  又是这个德行  测试卡显示00   就不走了  开机就显示00

网友:
LS会不会是测试卡出问题了……

网友:
学习了!!!   都是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