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只能上网10几秒钟就上不了了

楼主(2011-08-25):
开机只能上网十几秒,然后就再也连不上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网卡不好咯,把网卡芯片加悍下试试,不行只能拆除外加

网友:
独立网卡的要换了

网友:
搞个外置USB网卡试下

网友:
说具体点 要不不好分析

网友:
系统呢,装下啊

网友:
重新装个糸统

网友: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换系统吧~

网友:
是不是网卡芯片虚焊啊

网友:
换网卡就OK了

网友:
查下工作条件

网友:
笔记本就加个外置USB网卡试试  台式机加独立网卡测

网友:
中病毒了 换个系统看看啊

网友:
大家不要一出问题就立马说是硬件,楼主你先重做系统,然后换网线,加独立网卡,换猫,最后再说是网卡芯片。

网友:
换个独立网卡试下

网友:
同意16楼,先从最简单的方面入手排除系统问题,要是系统问题、周边设备网络排除了,极有可能是板子南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打雷时遇到的多  大多被劈坏了  当时是可以用下

网友:
如果用路由器的话,就是IP地址没有设置好啊

网友:
换个主板试试

网友:
无线 和有线 都不能上?

网友:
去更换个网卡吧

网友:
应该首先考虑系统的原因

网友:
做系统吧   要么是网卡的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