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维修IBM T61 秒杀它!!!

楼主(2011-08-25):
  故障: 待机正常,按下开关电流上到0.36, 就不动了。
检修过程:
3V 5V 正常,  L81角为0.5V    L19OV      L50V.    L2 0.2V     L7也为0.2V
L8 对地 350    L1911   正常 L5450 正常   L2    L7对地也正常
  量了 U29 19 19V 正常,   用示波器开机瞬间测了 Q2 Q14G级瞬间无波形,
5 vcc 1.6V  20脚也为1.6V 以为是电阻坏了 拉低电压。量了 R618 R745 电阻正常。
查了相关的有电子元器件都正常, 判断应该不是外围电路拉低了。
打开点位图 看了下VCC5M,相连的电子元器件。    就认真看了下 L19 L8 附近的。跟VCC5M 相连的。
测了下 L3 5M电感跟 R928相通, C1143不通, 嘿嘿找到故障了。 R928C1143   不通,
所以 后面的你们懂了吧! 飞线搞定
开机正常! 外接OK
总结: 很多人遇到这样的问题 肯定会先换芯片吧!!!  没电压的时候 我一般先用示波器 量下G级的瞬间 波形 ,如果没波形,我就先查芯片的基本条件!!

网友:
无图,不知所云.....

网友:
管理员 不好意思哦。第一次发贴。 回帖 加图片 怎么不行呢? 我已经传到迅维网维修相册里面。我是用这个做地址的。 我贴进来怎么不能显示???

网友(点评):
楼主思路是好的,可也上个电路图啊,你说的C1143是电容,它另一头还连着其它什么吧

网友:
帅呆了,连图纸都不贴,看着头蒙。我图纸上找不到你说的C1143

网友:
R928, C1143找不到,看不懂

网友A:
最好是上个图,没图看着是费劲啊!

网友:
看来我又要找师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上个图,没图看着是费劲啊!

我知道了 下次写的认真点

网友:
中国牛人  实在是牛撒

网友:
这个IBM就爱断线,我修了好几个都是飞线解决的。

网友B:
楼主只不过是浅谈一下,大家想从图纸查到是不可能,看点位图就知道了,要找到 42W9342图纸可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只不过是浅谈一下,大家想从图纸查到是不可能,看点位图就知道了,要找到 42W9342图纸可难了

我有 42W9342
图纸 这图纸 大家会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