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家主板无限重启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1-08-25):
各位前辈好,我有一块富士康G31MX-K的主板,开机可以进到显示CPU.内存.硬盘就是按DEL进入BIOS的那一页,之后就黑屏,然后就是重新显示主板LOGO,接着又是那一页,这样无限重启,但是CPU.内存.硬盘信息显示正常,进BIOS也不死机也是正常,BIOS也还原过了,现在已经拔了除内存之外的所有硬件,在机箱外试裸板,情况就是进行不下去,请问这种情况一般是哪里的问题,该怎样维修?由于小弟新人,所以请尽量详细些,感激不尽.

网友A:
BIOS里关闭网卡试试

网友:
你把硬盘先拔了看看还重启不??????(不接硬盘)

网友:
对不起我忘记说了,BIOS也还原过了,而且除内存外的板卡都拔了,试裸板也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里关闭网卡试试

呃......网卡芯片之前打雷烧了,已经用风枪吹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