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一个白光的882

楼主(2011-08-25):
想入手一个白光的882,不过听说现在能买到的都是国产的。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可有用过的,和普通的风枪相比,有什么优点。可有必要入手一个

谢谢`!

网友:
有个司登利    换大的接插件的时候很好用

网友A:
这个型号国内仿冒的比较多。我们公司也有一个,是从白光昆山代理那买的。
与以前我用的国产货相比,它的出风很均匀。当然它也有它的缺点——风量不可调,好在对使用影响不大。

网友(点评):
昆山代理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
司登利=STEINE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国内仿冒的比较多。我们公司也有一个,是从白光昆山代理那买的。
与以前我用的国产货相比,它的出 ...

在白光网上可以查到

网友:
都没有进口的   有没有日本进口白光谁有的话咱也买一个

网友:
日本进口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