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0M,单用电池的过程,插电源掉电!如何定位故障了隔离查了没有发现问题

楼主(2011-08-25):
联想F40M,单用电池的过程,插电源掉电!如何定位故障了隔离查了没有发现问题,哪个兄弟修过的这故障如何来分析,下手重点查哪部分了,没有思路了

网友(点评):
老板,你自己都说隔离没问题了,还有充电管理吗??

网友:
充电电路呢

网友:
楼主:说的我们不太明白,单用电池的过程,插电源掉电  是不是单用电池可以正常用,用电源就就掉电,是开机用一会掉还是加电不亮就掉,你给说清楚点,感觉你说的我理解不了,楼主重新描绘一下故障吧

网友:
单用电源会不会掉呢  重点查一下是不是有什么原件性能不良

网友:
隔离电路问题,有些元件不良,很难查出来

网友:
应该是在充电隔离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