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在搞不懂緯創的圖紙符號--高手指點一下吧

楼主(2011-08-25):
修本本的時候常會用到圖紙,大部分圖紙都不難解讀,唯獨緯創的圖紙老被他搞到瘋掉,例如下圖中,這個D25是有上件的,旁邊有個 G/P 符號,,,,,,不懂,這不打緊,有個雪花,疑似掉件在圖紙上查了下R326電阻 它旁邊也是有個 G/P 卻沒寫這到底是有上件還沒上件......昏了

因此上來請教高手,緯創的圖紙中 G/P 這個符號到底是何意義,在緯創的圖紙中,沒上件的零件是否有特殊標示呢??

网友(点评):
DY是没上件的。

网友:
是呀等待高手回答呀!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求助过,。。  没人回答
可以肯定的是带这个字母的原件主板上肯定有,而非空件

网友:
你写的字也不怎么好看懂.....

网友:
只有纬创呆过的知道了。

网友:
唉!关注中……看到中秋老大都这样说了,看来是真的无解喽

网友:
一般遇到都是连蒙带猜,基本没有完全理解。

网友:
DY dummy 的缩写,意思是虚拟的,没有的,就是没装, GP是画图软件的BUG无意义。

网友:
我也一直不懂这个是什么东西,真的是软件出来的?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这种问题只有对着主板对比一下了

网友:
请问这里ONEN的电阻是装了还是没装呢,按字面意思应该为开路没装,没见过实物确定一下吧。

网友(点评):
OPEN也是没上件的。

网友:
这是在考试吗?找个板对着图纸看几个件不就都明白了嘛

网友:
就纬创的很奇怪,虽然9楼的睿派老兄有解说 可是他在某些标示 DY的地方还是有上件,真是修他的板子
修到看板火大,看图大火,这问题没搞清楚我誓不罢休,有新消息一定公布给大夥知道,感谢各位网友们及月饼老师的回覆

网友:
好啊,大家都找的研究下这个问题。。

网友:
对照一下,全都明白了

网友:
DY肯定是表示没有啦,实际维修中也是这样。有时候图纸和实物是有些不一样的,这样的情况也遇到过啊。有一次修一块广达代工的板,南桥的PG信号差一组,查图纸的时候就发现板上的那路PG信号根本就不存在。后来就根据图纸修改了板上的电路就好啦。

网友:
很多板子同个型号料头不一样就是一个看上去板子是一模一样的但有点小不同,但一般公用一个电路图,有的当初设计有BUG,后来板子添加元件或去除一些元件,但图纸不会再更改,很多图纸最后一页都有修改那些东西的记录啊

网友:
中秋吃月饼了,我要吃

网友:
DY才是没有安装的意思吧

网友(2011-10-01):
阿花啊,这个是没有上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