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ELL ST2220mb LED背光 21.5寸液晶 乱跳菜单最后跳到关机

楼主(2011-08-25):
戴尔DELL ST2220mb LED背光 21.5寸液晶 开机一切正常,但1分钟左右后乱跳菜单最后跳到关机,此机为感应式按键。拆机后,除去感应式按键板,显示器一切正常,但没有这种感应式按键板更换试机。于是仔细检查按键板,上面有一控制集成块刚开机时供电为3.3V正常,但1分钟左右后变为3.2V,接着乱跳菜单最后跳到关机。后查到电源板上有一3.3V供电的稳压集成块,是中间脚接地的那种,温度有点高,测输入电压5V正常,输出电压开机时为3.3V,随温度升高为变为3.18V,应该是3.3V稳压块的热稳定性不好,更换后故障排除。看来感应式按键板上集成块对供电的电源质量要求比较高。

网友:
不错的,感应式按键出了问题不好修,

网友:
这个只只能找售后换机了 没有配件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