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8.5液晶显示器图像灰白。用菜单调节无效果。

楼主(2011-08-25):
无论怎么调节,表面总是一层灰蒙蒙的。

网友:
可能是程序出错了,如驱动板有24系列芯片可以先取了试一下。还不行的话找通用板试机确定是屏还是驱动板故障再维修。如果是驱动板故障就得找MCU程序刷了。

网友:
像是程序的是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不行就改了

网友:
亮度控制无效,是不是控制板有故障?

网友:
手头有2612的通有板。用全套的试,点不亮,18.5的可能要刷程序。手头没有刷写的东西。愁啊。

网友(点评):
编程器是必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