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8 开机掉电

楼主(2011-08-25):
待机电流0.06, 按下开机键后电流能跑到1.2~1.3 然后掉电。可以再次触发 结果还是一样.待机电流0.06 是不是有点轻微短路啊?求大家指教!

网友(点评):
测待机电感对地。

网友:
掉电测哪个电压不正常

网友:
用手膜下   有没有   发烫的

网友:
这个电流都到显卡了,你看看显卡吧

网友:
电压有没有出全,看下显卡是不是好的,或者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都能触发上电了  应该不是待机短路!

待机微短路是可以触发上电的

网友:
3.3   5V 都正常  没有发烫的。供电都正常 ,显卡是集成的。干北桥!

网友:
这个机器的开关是用排线连着的吗?

网友:
恩  一根很细的白颜色排线

网友:
干了北桥还是涛声依旧?

网友:
加焊完了还是不行 ,最后重新植的球,折腾了两天  终于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