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继电器srd-12vdc-sl-c线圈两端可以加17V电压么

楼主(2011-08-25):
我查继电器参数,normal voltage是12V,MAX allowable voltage 是110%,那应该允许最大电压是12*110%=13V左右么?可是现在我测电路原先继电器的位置,电压为17V,没有好电路比较,不知道完好电路以前正常电压是多少。暂时还没有找出电路毛病,如果直接换上好的继电器,17V,又怕安上又过压坏掉

网友:
去查查呀  这个不难找啊

网友:
我查了,MAX allowable voltage 是110%*12 13V左右,可是现在电路17V电压,又不知道以前是否就17V用的,所以才问

网友:
可以用,但最好不要长时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