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笔记本怎么搞

楼主(2011-08-25):
昨天一台七喜的笔记本 本来是没显示的  重插了一下内存可以了 以防返修 清洗一下 后来通电短路了 这下可惨了 客户今天过来取机器了

网友:
你可真倒霉   修吧  还说什么

网友:
蛋疼的事情 总是有的

网友:
没见过就清洗一下内在槽就出现短路的,只能说楼主在倒霉了,看看是不是螺丝之类的进去了

网友:
维修要细心呀,不可大意

网友:
怎么清洗的? 洗板水+刷子,下次用橡皮棉签什么的吧

网友:
还有 干了以后再通电

网友:
短路好修啊,拆开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不过不要烧大件就好!

网友:
北桥会不会出问题了。

网友:
七喜的笔记本还不是一样的啊,你找哈图纸,慢慢修呗,从内存这块开始修起呗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  看是不是清洗的时候造成的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