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硬盘不能格式化和重新分区?

楼主(2011-08-25):
是不是中了病毒?

网友(点评):
SSD的硬盘本人还没用过 不知道是不是和普通硬盘一样处理

网友:
说详细点 啊  就这样啊   你用的什么软件格的啊

网友:
你以前格式化过别的盘吗,看你会不会用软件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晚点上图。

网友:
有时格式化步骤错误很容易把硬盘分区表损坏

网友:
用MHDD擦除试试

网友:
蒽 ,如果可以了告诉我下

网友:
版主在吗?SOS

网友:
已经送回厂家保修了。。。20天才能回来

网友:
用一键分区就可以了

网友:
貌似是芯片损坏  而非存储芯片问题

网友A:
不一定,要重新做量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要重新做量产

硬盘也能量产?教教偶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要重新做量产

这个量产怎么做,是不是跟做U盘量产一样啊,没有听说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