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LA-4102P)CAPSLOCK灯闪烁维修一例

楼主(2011-08-25):
        故障:进过水,不触发,刷bios后电流跑到0.35,CAPSLOCK灯不停闪烁。
        进水的,同行清理后拿过来的。接手后先看看还有没进水的位置,没发现。量了一下各大电感没异常。接电,电流在0.01按开机键没反应。就先从开机键查起吧,有3V。3v,5valw有,RTC,晶振等等查了一轮,没发现。开始启用示波器了,先看BIOS有没动作,一量没有信号。没多想,在基地下了BIOS刷上去,顺利触发,但是电流只有0.35。CAPSLOCK灯不停的闪烁。这下愁了,惠普的机器这样的情况还真多,遇到过CPU坏,北桥,CPU座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换一个CPU,没好。再上假负载,发现没有PG。于是就从开始查了。发现图纸带有时序, 多么好的事情呀!特别是对我这种经验不够的新手。
       根据时序从后往上查,南桥要发出H_PWRGOOG.要收到EC发出的PM_PWROK。 就先看这个有没出来,一量没电压。一般我习惯没电压再量阻值,发现对地短路了。心里莫名的激动了一下,找到故障点了。先把EC的这个脚撬起来,一量后级没短了,就是你了。把EC换掉。再上电,开机,电流跑起来了。接屏,LOGO出来了。至此故障修复。
       经过这次的维修,发现自己对这些情况思路不够清晰。很乱,虽然写出来后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我走了很多弯路。0.35的电流我看了VCORE有了之后,查了时钟,搞了一轮,但是我都没换件,因为我没找到故障点。跑得好远了。还好有时序。根据时序来修这是最基础的。过程还得感谢无边老师的指点,才把我拉了回来!由衷感谢!

网友:
朋友上传一下CQ45的图纸和上电时序吧。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个IBMR52触发掉电  修好了  心情超好      呵呵

网友(点评):
也发个帖出来,给我们这些没机会去基地实地学习的人一个学习的机会。

网友:
进水会导致BIOS损坏?不解

网友:
- 故障看是简单,但是真正自己去修的时候, 就没那么容易发现问题!!!

网友:
修本照时序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我有个CQ45也是EC坏了,换了EC正常开了两次机,第三次开,大短,B+短路,1。8V上管基穿。修好在开又大短,
这次1。8V和1。05V上管都几穿,换掉确定没短路了,在开,这次更郁闷,1。8V,1。05V,待机3V,待机5V和待机IC51125同时几穿。妈的,没51125了,仍一边去了。同时1。8对地组织只有10多欧姆,不知道正常不。我看了下1。8V接的地方很多,被桥和先卡都用到这个电压。兄弟你测了1。8V对地组织多少没,策了的话说一声,这个究竟是多少,看我北桥是不是烧坏了

网友:
我也想不明白 bios是怎么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