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隔两天就要重装一次不哪里的事情呢?

楼主(2011-08-25):
朋友刚买了不到一年的机器 老是系统损坏不能进系统 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呢?

补充内容 (2011-9-5 09:19):
换了新硬盘还是一样的问题  装系统的过程中蓝屏两次 蓝屏代码是0*0000000   其他配件没换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换内存试试呢,呵呵,和我给朋友配的机器故障一样啊。

网友:
这很难说,看他怎么用的了

网友:
硬盘可能存在坏道

网友:
硬盘可能有问题测一下吧

网友:
在第二分区装系统试试

网友(点评):
呢应该就是 硬盘有坏道了 昨天我见个 2年的 机器 硬盘几乎都报废了

网友:
还有可能是电源低压造成的阿,增加一种可能性

网友:
替换内存试试

网友:
内存或硬盘 硬盘坏道的可能性大

网友:
选扫描下硬盘,如果没有问题就做全格,关机的时候是用正常关机方式吗?

网友:
硬盘问题。

网友:
系统损坏提示是什么?

没有症状很难判断

网友:
硬盘坏了吧

网友:
那种情况应该是硬盘有坏道引起的吧。是不是其它盘里有病毒啊。

网友:
扫一下硬盘,可以试试换条内存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问题,建议扫下

网友:
先测一下硬盘,没问题有可能是个人操作有问题把系统整坏了

网友:
一扇门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我遇到过,硬盘的问题。

网友:
你的硬盘  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
肯定是硬盘问题

网友:
硬盘问题 有坏道

网友A:
用MHDD测试一下,看有不有坏道

网友:
用好一点的电源,电源供电不稳定,断电可能会导致系统文件损坏丢失等故障

网友:
测试硬盘吧。如果硬盘无坏道。说明电源供电不稳定哦。导致文件丢失

网友:
硬盘问题很大,可能有坏道了,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B:
把硬盘低格下试试、

网友:
肯定硬件有问题,我又变成非正式会员了!

网友:
一般来讲,就是硬盘问题,但是内存故障也不能排除。

网友:
换供电插口,换数据线,扫描一下有无坏道

网友:
内存换个看看

网友:
低格硬盘再装试试

网友:
坏道的问题 我碰到很多台了。

网友:
换内存吧,既然硬盘换过了,内存嫌疑最大

网友:
扫描硬盘换内存

网友:
内存颗粒的问题,换内存不解释!

网友:
这个问题本人深刻体会过 是内存的问题 换根条子就行了▄︻┳═一

网友:
实在不行就低格呗

网友:
格式化了,扫一下硬盘,再装

网友:
先测测是不是硬盘的问题 若果不是的话就是主板南桥的问题啦 以前遇到过

网友:
硬盘没问题就是内存的毛病
拿下来擦擦。

网友:
老机器。装系统很多奇怪的问题的。不要装太新的系统,比如xp sp3 虽然安全很多但是老机器会报很多奇怪的错。再就是老机器如果用ghost装系统蓝屏的话。可以试试安装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