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6WE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1-08-25):
联想 L196WE显示器 ,开始花屏是屏线的问题,把屏线重插了下好了但屏上还有斜的水波纹,如图  此图是直接用灯管测试的拍的还是有斜的水波纹,说明 不是驱动的问题了 ,现在就不知是管还是屏的问题求解。

网友:
可能还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屏线 屏    建议换块屏试试  不是屏的事在考虑屏线

网友:
屏坏了    ,    不用修了

网友:
是屏坏了 不修 了

网友:
还是换个屏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