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30 独显示不显示,电流0.94

楼主(2011-08-25):
一开始是开机几秒掉电,查无CPU供电。ISL6260 35脚无电压。后查可能是1.8V pw ok不正常,相关的两个三极管拆下测了一下没问题,装回后试机居然不掉电了。可电流上到0.94左右就不动了。去掉内存0.7多。键盘上的灯会闪。下一步要查哪个地方?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我也有个没1.8V的,显卡坏了!不要忘了显存,也有可能!

网友:
0.9这个电流貌似跟不跑U似的。。。。是不是有短路啊。。。。

网友:
D630  好像是独显吧!应该是显卡电压没出来导致断电!这个显卡也是显卡门的 你关注下显卡呢!

网友:
看来只有搞显卡了,板子以前是换过的。还点了胶

网友:
要有两次以上波形跳变,就要查显卡了,先查下供电满足不

网友:
先干显卡再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