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无限重启.

楼主(2011-08-25):
各位前辈好,我有一块富士康G31MX-K的主板,开机可以进到显示CPU.内存.硬盘就是按DEL进入BIOS的那一页,之后就黑屏,然后就是重新显示主板LOGO,接着又是那一页,这样无限重启,但是CPU.内存.硬盘信息显示正常,进BIOS也不死机也是正常,BIOS也还原过了,现在已经拔了除内存之外的所有硬件,在机箱外试裸板,情况就是进行不下去,请问这种情况一般是哪里的问题,该怎样维修?由于小弟新人,所以请尽量详细些,感激不尽

网友:
这种疑难杂症要学习,高手快进来

网友:
我以前遇到的是CMOS电池座引起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
换换CMOS电池座试试

网友A:
显卡也会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B:
要不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跑下灰色PG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装个系统试试

小哥,你还是边上蹲着学习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显卡也会引起这个问题

显卡是集成显的,如果说显卡的话,那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是集成显的,如果说显卡的话,那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

北桥吧   概率高点。  南桥外设不对也会引起

网友:
会不会是电池问题。。。

网友:
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