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待机0.3不触发

楼主(2011-08-25):
各位师傅们请指点下啊,我谢谢了,正在修一台HP520的机器,刚开始还能加电,并能亮机,但开一会,就掉电了,电流老是在0.3不动,偶尔会触发一下,请各位师傅们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过热,保护了?还是进水?

网友:
应该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能亮机就是正常的,应该是不稳定,你说不能触发0.3是什么呢

网友:
电压可能没出全。

网友:
是独显还是集显的呢??

网友:
原因很多,散热看一下

网友:
不好说,可能是CPU供电没出来吧

网友:
楼主表达得不太清楚,如果电流能到0.3的电流确定是触发了,0.03的话还差不多

网友:
待机电压太大了    主板应该有微短的地方   待机电流不正常  楼主查一下吧

网友:
现在待机是有0.7了,也能触发,但一下子就上电到0.407就不能动了,量了下CPU供电只有0.7V,然后慢慢的往上加

网友:
这板子是独显的,各位师傅们,这板子有没有什么通病呢

网友:
我们修过几台都IO 坏了,还有就是刷BOIS,你都试试吧

网友:
这机器刚开始烤板后,能开机了,我就高兴了,装起来又不行了,我还以为是没有装好,结果不是,掉电后电流就到0.003,按开机键一点反应都没有,试了几下,内存也挂了,现在触发倒是可以,就是一加电就上到0.4,怎么也上不去

网友:
后级肯定有短路,查电压,阻值吧

网友:
怎么看着有点乱呢~!

网友:
哈哈,修好了,有两个地方出问题了,一个是电源管量芯片虚焊,还有就是CPU附近的大电容有漏电。我把那些换了就好了,谢谢各位师傅们的指点

网友:
楼主你表达不清楚嘛. 待机被你说大了.

网友:
待机0.3还是0.03啊?待机0.3就是有短路了。仔细看看。。

网友:
cpu的供电IC加焊试!

网友:
HP 520 这板子待机3V 5V 电源芯片那常见腐烂氧化,仔细看看,掉电不能触发3V 5V那工作没。

网友:
待机0.3肯定不对,你仔细看清楚了,肯定有东西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