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沟道 MOSFET 有个地方不理解

楼主(2011-08-25):
N沟道 D级16V电压 G级 8V电压 场效应管可以导 但为什么 S级 是7V 左右的电压呢 这点想不明白

N沟道 管子 G级有 正向电压就可以导通 但导通后的电压怎么去计算呢? 求解!! 感谢了

网友:
请 高手 讲解一下 很困惑

网友A:
G极电压要大于S极电压才会完全导通,如果你说的管子完全导通的话S极会是16V,所以G一定要大于16V才行。

网友B:
G级 8V电压是一个脉冲方波

网友:
我想在问一下 D级 16V 输入 S级 输出7V 电压 那G级要多少电压呢 他们之间怎么换算的啊! 不胜感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级 8V电压是一个脉冲方波

不太理解能 在讲的详细一点吗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太理解能 在讲的详细一点吗 谢谢了!

准确的说G不是一个电压   而是一个控制信号在不停的开关来调整S的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G级 8V电压是一个脉冲方波

这样讲不太全面
mos管只有在和电感电容pwm芯片组成的pwm电路中,G极才会是方波。

网友(点评):
严重支持,栅级电压不足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样讲不太全面
mos管只有在和电感电容pwm芯片组成的pwm电路中,G极才会是方波。

在板子上G会是别的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板子上G会是别的电压吗

当然可以,找个28V的BST一样好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G极电压要大于S极电压才会完全导通,如果你说的管子完全导通的话S极会是16V,所以G一定要大于16V才行。

谁∠你的。这样乱说! 要大于16V才可以!!无语!!! 请双喜出来说下。    G比S 大 5-12V 就可以 小功率的 1-5V 也可以导通。    要看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谁∠你的。这样乱说! 要大于16V才可以!!无语!!! 请双喜出来说下。    G比S 大 5-12V 就可以 小功率 ...

是你自己理解错了
  N沟导通   G要由高电平  要使D S 完全导通   G 要大于S  4.5V   (特例除外 )   这里的D是16V  完全导通 S也是16V  这样  G 最小也要20V     还有不明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