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底部出现干扰,内容为屏上部的。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8-25):
显卡没问题。起始只是在屏底向上1CM处一条线,现在是1CM向下都是上部的内容在闪。
笔记本

网友:
肯定是程序刷错了!

网友:
换个屏试试吧

网友:
你用的 是 LP 141X3 的屏吧
屏坏了

网友:
屏没有裂,开始就一条线,是行列驱动电路出错了?
补充内容 (2011-10-18 15:53):
是LP的屏,屏应该没啥大问题,之后显示的都正常的,就最下面2CM(最近又长高了点),估计是屏转换电路出问题了,LVDS转TT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