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00显卡花屏,帮忙看下

楼主(2011-08-25):
有时花,有时不花,用基地维护光盘mats9测没反应,mats8测得如下图,帮看下是哪个显存有问题,出错的是FBD....再问下mats的测试结果存在什么地方,DOS下不知怎么保存测试结果..

网友:
时花时不花应该是核心或显存虚焊,加焊一下,如果是显存有问题就应该一直都花的

网友:
应该不是在纯DOS下测试的 重新检测

网友:
这个是主芯片花的!回焊就可以了的

网友:
直接加焊,掌握好火候,要不很容易爆坏

网友:
楼主软件版本不对哦

网友:
要用gt200 测试工具测才有用,MATS7 MATS8 MATS9均不能

网友:
加显卡的成功率很低啊!

网友(点评):
那是你的成功率低

网友:
这种95是小芯片的GPU吧、加热主芯片还有点几率、

网友:
直接上BGA吧!主芯片虚汗了

网友:
直接加焊,功夫到家的话没什么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芯片

网友:
学习了 非常谢谢

zuqinhua -3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东西就是直接加焊gpu  不行加焊下显存  再不行就扔了吧  昨天三块显卡 加焊好了一块 剩下全被我报废掉了

网友:
呵呵!都不高啊!

网友:
楼主用的这个mats版本不行,之前我上传的那个可以,不过让斑竹删除掉了,不知道什么目的。

网友:
测试工具不对,看显存都不只一个通道呀怎么测出来却只显示一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