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20A的纠结

楼主(2011-08-25):
开机第一次能显示,过了LOGO画面后,下方显示白条条后死机,二次开机不显示,拔下电源再插,又是同样,第一次显LOGO后死机,接手机器,南桥显卡都被做做了,怀疑显卡,拆了重做,问题依旧,订了一个新显卡装上不加CPU开机都灰屏,没办法,只有把旧的又装回去,能显示,还是一样的问题,感觉不像显卡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外设的事呢?

网友:
又被骗了吧,这个X1300的芯片,我换了几家进芯片,全是假的,假的也没关系,关键是坏的。宏顺电子和小苏本本,经常卖假芯片。

网友:
呵呵  假的太多了   刷个BIOS 看看

网友:
机器有时候能显示,偶而还正常,会和BIOS有关吗?

网友:
不显示的时候,电流0.95左右跳动几次,不加内存,跳个两次左右,停在0.94A

网友:
换内存,做显卡,加焊内存槽都没效果

网友:
没人解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