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开机几个小时后关机

楼主(2011-08-25):
接部朋友的机,开几个小时后(2-6个小时),换过风扇散热有所改良但也是一样也会关机,本人怀疑是CPU问题,但又没有多大把握,不知哪位高人修过这样故障的,指点下如何?
cpu

网友:
这个cpu好像不难找呀。很便宜的。看一下cpu电源部分吧。u坏的比较少。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时间长一点不稳定啊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次换的风扇引起这样的问题 直接保护 时间不确定

网友:
这种U大把的啊 随便找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