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泰主板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1-08-25):
本人是刚开始学维修主板不久,今天有个老客拿了块云泰的主板过来叫帮忙修。测试结果是: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第二次开机无反应(ATX电源好像是保护了),拔掉电源一会重新测试现象还是一样。又拔掉CPU供电的4PIN插头风扇可以转,诊断卡显示代码“00”。我测量5V对地阻值是:708欧姆,12V对地阻值是:92欧姆,3.3V对地阻值是:570欧姆。望大虾们指点一下维修思路。
图一:

图二:

网友:
CPU供电查查,短路啦

网友:
cpu附近的场管量一下

网友:
可能是上管DS极短路,仔细测一下

网友:
CPU供电MOS管,MOS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CPU供电查一下,打小12v阻值。

网友:
做计是cpu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CPU12V可能有短路,打对地值然后跑线找连带的部件

网友:
反MOS全下了,都测一下。

网友:
跑线路我也不是很会,各位请教

网友:
我逐个测量了CPU附近的场效应管,有一个72T02GH的DS极已经击穿,找了相同的管子焊上,风扇能正常运行,加CPU上假负载侧得VTT1.2V,VDD2.57V,PG1.3-2.5变化。测内存核心电压:1.82V,3.3V供电都正常。本以为应该没问题,装好CPU和内存开机,听到一声“吱”的就自动断电了。在测量又是72T02GHDS极击穿。在换一个了一个,只要接上CPU马上又回烧。现在维修进入了困境,望大虾们跟帖指点指点!!!图中所画红圈的就是换的场管。
图一:

网友:
MOS 燒了這是結果, 原因應該是驅動IC及PWMIC, 可以的話二顆IC一起換掉.

网友:
我那天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跑过了26滴一了声就马上掉电,然后再开就断电,把MOS 管全部换了也是一样,又没有电源芯片换。MOS 管一开机就发热

网友:
全部更换

网友:
1。上下管一起换掉   2。打该MOS G极阻值,与其它正常没烧的上管作对比   3。换掉PWM驱动IC

网友:
同意15楼的说法  上下管一块换掉  再测下G极阻值  与其好的上下管对比下

网友:
换好后 空板跑一下

网友:
我修过CPU供电电路问题。

网友:
检查CPU供电,重点检查场管,电容,电源管理芯片,还有就是12V有关的电路

网友:
好好看看cpu供电 检查场效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