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516白屏

楼主(2011-08-25):
机型:康柏516
故障:开机出现画面后3秒白屏,外接不显示,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看看屏供电 正常不。。。

网友:
判断白屏后主机工作不?

网友:
问题有可能出现在显卡部分,首先你的屏幕白屏说明高压板已经工作了,只是没收到图象信号.外接也没有显示的话就证明可显卡没输出信号,找下显卡看看.

网友:
换块屏试试,先简单后难呀

网友:
无语,看样子楼主还是个新新手,就算高手准确指出是显卡或哪里问题也不一定能修

网友:
多半是显卡虚汗

网友:
看看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告诉我一声

网友:
我把电池放了电后,可以进BIOS,接硬盘进不了系统,并出现mouse报错。不解!!后继续白屏。显卡出问题的可能性应该排除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