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PCI插槽,你用什么样的诊断卡

楼主(2011-08-25):
现在好多H61的主板已经不带PCI插槽了,该用什么样的诊断卡呢

网友:
这只有等待高手了,坐待高手

网友:
应该会出来USB的吧

网友:
我用示波器,虽然没有诊断卡那么直观,但跑到哪一步,大概也能判断个七八成

网友:
以后没有示波器就修不了主板了。所以赶快学习用示波器。

网友:
示波器好东西,什么时间都用的上。不会过时的。

网友:
pci e  的应当比较靠谱。现在的板子越来越操蛋 了,能省不能省的都省了。原来 主流两个pci现在成了一个。后边有些都没有。ide口现在也有部分没有了。还能省什么呀。以后安个监控都麻烦。难不成都麻烦usb老人家!!???

网友:
pcie的诊断卡势必会替代pci的诊断卡。

网友:
这个问题又来了。。。。

网友:
pci_e的诊断卡应该不可以吧,如果可以早就出来了.

网友:
目前PCI-E的卡技术不成熟绝大部分都跑不了,我有见过直接从BIOS芯片引脚上焊线接个PCI槽的,如果是PLCC32的芯片就找个IC座在引脚上焊好线反扣在芯片上的,等有空再研究这问题

网友:
可以用并口卡,华硕好多H61都是带并口的

网友:
这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网友:
到时候会有PCI-E的诊断卡的,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品牌机的主板吧,看看厂家官网

网友:
   准备示波器吧,不会落伍

网友:
笔记本维修的两大办法,第一是飞线,第二就是示波器,不管修什么会用示波器总是没错的

网友:
示波器 是维修高端电子产品的必需品·····

网友:
用示波器怎么能看出代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