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了台主机,显示器总是黑屏或者白屏,但是主机正常工作

楼主(2011-08-25):
新装了台主机,显示器总是黑屏或者白屏,但是主机正常工作
显示器是以前主机上的,那个线的针以前弯过,接老主机的时候有过花屏,但都是一动线就好了
现在黑了或者白了之后动线也不行,必须重启,但是一会儿就又不行了,主机还在正常工作,音响里有电影的声音
机器前天装的,装好的时候驱动都没给弄好,回家了我自己装的驱动,有独立显卡也有板载显卡,显示器是插在独立显卡上的,但是开机他总会提示板载的那块儿驱动没装,后来我就直接把那个板载的给卸载了,会不会和驱动有关呢?

网友:
最好去找给你装机的商店看一下,让他给你排除故障,这种可能是硬件故障

网友:
重装一下系统,把你的驱动都安装好,继成显卡和独立显卡驱动上一般没有什么冲突的,如果还是不成的话应该就是你的显示器有问题了.

网友:
去换一个就解决了嘛,反正是新装的。

网友:
可能是线的问题,或者显示器,到装机器的地方排除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