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台式机通电报警问题

楼主(2011-08-25):
今天遇到一台HP台式机 通电自动开机 风扇转了几下就停了 开始滴滴报警  内存 cpu都换过了 小机箱显卡不能换  求大侠们 这是什么问题 !!!

网友(点评):
量供电阻值再说

网友:
把主板拆出来,换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换过了问题依旧!1

网友:
插个诊断卡看看,或把内存不插看报警吗,如果报警再插上也报警那可能主板内存供电方面有问题。

网友:
诊断卡不跑马 试过了 内存拿下来也是一样报警

网友:
报错代码  故障
电源灯常亮绿色 正常开机
电源灯闪红灯 2 次,每次一秒,然后 2 秒停顿 CPU 过热保护
电源灯闪红灯 3 次,每次一秒,然后 2 秒停顿 CPU 没有安装
电源灯闪红灯 4 次,每次一秒,然后 2 秒停顿 电源过载,进入保护模式
电源灯闪红灯 5 次,同时能听到 5 声报警,每次一秒,然后 2 秒停顿 内存或主板插槽
电源灯闪红灯 6 次,同时能听到 6 声报警,每次一秒,然后 2 秒停顿 显卡错误
电源灯闪红灯 7 次,同时能听到 7 声报警,每次一秒,然后 2 秒停顿 主板错误
电源灯闪红灯 8 次,同时能听到 8 声报警,每次一秒,然后 2 秒停顿 主板 ROM 故障
电源灯闪红灯 9 次,同时能听到 9 声报警,每次一秒,然后 2 秒停顿 cpu 或主板错误
希望对楼主判断故障有用

网友:
CMOS放电了吗?

网友:
那就是主板电压有问题

网友:
品牌机 有很多诊断卡都不能正常跑码  但是开机正常的

网友:
是主板上的北桥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