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2207液晶雷劈后维修

楼主(2011-08-25):
一HP W2207遭了天谴后,指示灯不亮拆开后测300V大电容还是正常有300V的,此板用的电源IC是P1337 更换P1337及开关管等后指示灯亮了,接好后发现闪黑,直接换通用高压条后正常可以显,但有个问题是第二天来开机发现指示灯会一闪一闪的,还有哒-哒的声音出来,过一会就正常了.重新拆开,取下再测,因为没接灯管测一上电结果通用高压条两头着火了,呵呵,原来我以为是一体板上的高压部分有问题就把板上给高压供电的给断开了,我用万用表20V一测发现为1超出范围了,晕打到200V再测电压为25V,我还是第一次见过这么高的电压,不知道这正常不,还有我接上原来的线路再测电压就只有17V左右,现在的情况是机器只要能开着就能一直正常使用,但断电后再开就可能会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开不了机.打算换个驱动板试试,就先上来问问,我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请各位大哥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质量不好吧

网友:
期待你的维修结果

网友:
电压太高,光藕有换试下

网友A:
应该换光耦就可以解决问题吧

网友B:
反馈这么高应该会保护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换光耦就可以解决问题吧

光耦也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馈这么高应该会保护的吧

断开原高压线路电压才会是25V ,接上是17V左右
问题是可以正常使用,只是不能正常开机,指示灯要一闪一闪的一会就正常显示了

网友:
电源部分没修好,看看那些小电阻有没坏的?

网友:
期待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
今天换了个电源板上去试了,好像还蛮正常的,问题应该还是在电源板上,但不知道往哪里查了

网友C:
你把光哦换了和431全部换了  电源管理芯片换  试试看

网友:
那电源明显不稳,看下返馈部分有没有参数改变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光哦换了和431全部换了  电源管理芯片换  试试看

431也换了,刚开始不闪了,以为好了,装完机再试还一样

网友:
反馈的稳压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