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上实例讲解一

楼主(2011-08-25):
                  今天是在基地课上讲的一次实例解析,这样依照故障板子来讲解时序和维修的思路的效果远远大于干讲理论。好了我说下今天修板的过程吧!  此板是饼哥发给我们测量线路的故障板 。
                 故障板型号:神舟945PL天尊版
                 此板故障:不知道
                 维修思路:因为是解析课就一步一步的来吧!
                 先故障还原一下。此步省去了。这个在给客户修板的时候很重要。
                 测故障板是否有短路:
                 打VCORE对地阻值:40(100为正常,先不说继续)内存、桥都正常
                 接下来上电测试,看是否能上电不(这节课是INTEL时序的总结)
能否上电我们要查待机的5个条件:
                   查跳帽有3V多的电压(RTCRST#),32.768KHZ两脚电压正常
                   这个条件满足后RTCVCC,即电池有3V,也正常。此时再查PCIA14是否正常,检测卡的3VSB灯已亮,A14脚有3.3V的电压,正常。RSMRST#也该发到南桥通知SB待机电压好了。一般RSMRST#这个信号不好找,没有图纸的话就要拆南桥跑线了。看下这个IO是8712F 的,查PDF资料是85脚为RSMRST#,测量为3.3V正常。此时待机的五个条件也满足了。
                   看看触发部分吧。此时按下开关,IO75脚应该有高-低-高的跳变。72脚应该有高-低-高的跳变。南桥至高SLP_S3#,71脚为高电平,触发后还为高电平,持续4秒就为低电平,即关机。哈哈,上的假负载所以没拉低,INTEL的板子必须上真U才可以关机的。76脚为高电平,触发开关后,电源绿线5V也被拉低了,依旧不上电,就是电源保护了。12V对地短了。之前对地打阻值也就不正常。中间有个小插曲,挪动板子的时候,发现声卡特别烫,随即量25 38脚是否有5V供电,没有,对地打下阻值也是0,肯定声卡已经坏了。电源保护,肯定供电不常。我们测下各供电,内存2.5V,桥1.5V总线1.2V都正常。就VCORE没有我们要测下CPU供电的三个条件,供电、EN、VID信号组合。此版IC为ISL6312,供电脚:10 29 42.供电正常。EN没有。顺便CPU复位也没有。附近也无掉件,无坏件,EN应该是通过总线供电经相关的元件转化而来。没有图,只能跑线了。仔细观察芯片的有些触脚连锡了。还好只是某些信号,不是供电的,经过饼哥的处理,上电触发跑码 。但还是不稳定,目测的时候有很多电容鼓泡了,神舟的板子电容坏都成通病了。随即又换了个好的声卡,进系统有声。此板到此修复。                                                                                                    总结:此板ISL6312因触脚连锡,没有产生VCORE。声卡也坏了。还有些电容。没抓到图,可惜了。

网友:
呵呵,基地学员,有老师带,就是进步快,学费多少,我也想进修进修,充充电啦

网友:
按照时序来修,结果VCORE是因为连锡。不给力

网友:
我是小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