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联想C466上电到0.06

楼主(2011-08-25):
机器拿来按开关,pwr_led 灯亮,电流上到0.06
修时走了很多弯路
按开关有反应  ON/OFF#  和PBTN_OUT#  信号应该没问题   先是量  EC 的 SYS_ON,  susp#  测得  SYS_on 有3.3 V  susp#为低电平    按以前的经验  SUSP#出来了就是  控制 3v和5V 的 VSB 上拉电阻有腐蚀,现在为低电平只有按时序来

先量RSMSRST#  为1.6V   ,这个信号不对,换个EC ,还是一样,把EC 的100PIN 挑起,开机测得为 3.3V  想想可能是南桥问题,就换了个,开机之后还是一样

修到这里了,没办法就从 3Valw  直接飞了根线到EC 的100PIN  ,上电 电流到1.3A  ,测得 1.8Vsus没有,关机再插电源,1.8V 又有了,

倒这里才发现问题了

量SC413的22PIN 为0V    断开PJ3  ,上电电流为0.7A ,断电 量得PU11 的 8PIN 和1PIN的 阻值为 19,

换PU11后,机器正常了。

网友:
顶以下,又学了一下

网友:
虽然我看不太明白,也顶一下,支持~!

网友:
修好了啊,好厉害啊,

网友:
触发保护了吧!!!!!!

网友:
不错技术蛮好!!!~~

网友:
有图就好啊,修起来就顺手多了

网友:
哇,LZ啊你这写法,是云里雾里,还是 而为之
找了C46系列图纸IHL00-la-3691p
对照看了下, 就是一个短路保护不出电压吗 VCCPP1.05V/1.8VP
你这哪叫弯路啊,简直就是绕圈圈哦
还有你那RSMRST#   1.6V EC和ICH后 没有其它拉低 飞了线真的飞了 不明喽

网友:
新手要求的是简洁明了  多理论少经验

网友:
楼主  这个PU11怎么会影响到RSMRST#这个信号呢。对照图纸看了半天都不解???

网友:
第一次发贴,写的不清楚,
我们修板子能上电,谁会去量那个PU11短路没有,
一般只是量下 大的电感吧,

网友:
因为主板能上电,所以待机时没量 1.8Vsus 有没有,在开机之后没有没有,所以量EN没有,所以按着时序来,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如果机器按开关有反应,PWR_LED灯亮,我想大家都是往哪个电压没出来,或者短路保护了吧,但是3VALW和1.8SUS之间短路很少碰到

网友:
rsmrst  只有1.6V ,是怕主板和接地之间有个不是很明显的短路,也就是说用2M欧档,打对地有阻值,怕他分压了,所以直接拉个高电平

网友:
信号和地之间  有短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过,我是碰到了不少,这也是我的方法,暂时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貌似楼主的语言表达能力有问题,一会这一会那的,都不清楚在说些什么!说了半天信号,都不知道他说的具体哪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