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IO之类的焊盘掉了怎么办

楼主(2011-08-25):
如题    本人练烙铁的时候不慎把IO的焊盘弄掉了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看图纸,看他到哪,飞线,焊IO的脚上(仔细看看不要连了边上的脚)仔细!认真!

网友:
底线掉了可以飞线的,没什么大碍,但要细心啦,飞线难呀,特别是IO

网友:
能补则补,不能补就飞线喽

网友:
首先有图纸最好    找到焊盘的线路走向      IO脚密集    飞线的时候把对应引脚 撬起    焊好后注意绝缘什么的

网友:
用废板子练,练好了就扔。

网友A:
教你一个飞线的好办法。把IO的脚好好的撬起一点,然后拿笔记本的液晶屏插插的排线上拆一根下来,直接插IO的脚上,然后套上最细的热缩管,风枪150一吹就OK。笔记本的液晶的排线有些插口是很细的那种呢才行的噢。剩下一端总简单了吧~

网友:
既然掉了就练习一下补焊盘吧,不会补就直接飞线!

网友:
对于新人来说,给IO补焊盘或飞线难度也不小啊

网友B:
我联系时也经常掉焊盘是温度没把握好吗还是太  用力了,望同仁们给指教,,拆IO 及类试芯片的方法,温度,风力如何把握

网友:
用飞线的方法去修!

网友:
也不算难吧。先用放大镜观察,找到对应的线,如果是在外面的就很简单。先把IO焊好 再飞线就是了,你可以用漆包线(这样不用做绝缘),也可以用吸锡线(从里面抽一根出来)。如果是在IO下面,就先飞线,没有把握时可以飞好线后上绿油,然后烘干(固定、绝缘),再焊IO。
   相对来说IO是比较好处理的,等你技术好一点了 可以尝试补显卡或者桥下面的焊盘。

网友:
一般来说,也是用风枪,均匀的加热,同事用镊子去感觉焊锡的融化,你可以用镊子先翘一个角起来,在翘旁边的角,翘的时候注意不能太用力,否则会翘坏芯片。4个角都翘起来以后基本就能很轻松的取下来了。关键是力度的掌握,不能太用力,也不要想一次就翘起来一边,一般来说一个角翘起五分之一或更少就好了,四个角逐一的去完成。不然一定会翘掉焊盘。

网友:
看饼哥吹IO的视频很容易嘛,难道焊盘很容易掉?不知道是不温度太高还是风速太大,还是用力过猛。

网友(2011-09-24):
找到板子上对应的引线,刮开铜皮表层,镀锡,再用漆包线飞到引脚上。用绿胶(没有就用蜡)把线固定好。

顺便说下,焊IO把焊盘弄掉了, 八成是温度不够,强行撬起芯片才会出现的情况。  其实完全可以避免的。

网友:
其实IO好多引脚都是不太重要的。阁下可先看看,根本就不必管他,如必须连的话可以直接飞线简单些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教你一个飞线的好办法。把IO的脚好好的撬起一点,然后拿笔记本的液晶屏插插的排线上拆一根下来,直接插IO的 ...

这个看着感觉挺好的,但是150吹可以保持多久不在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联系时也经常掉焊盘是温度没把握好吗还是太  用力了,望同仁们给指教,,拆IO 及类试芯片的方法,温度,风 ...
一般来说,也是用风枪,均匀的加热,同事用镊子去感觉焊锡的融化,你可以用镊子先翘一个角起来,在翘旁边的角,翘的时候注意不能太用力,否则会翘坏芯片。4个角都翘起来以后基本就能很轻松的取下来了。关键是力度的掌握,不能太用力,也不要想一次就翘起来一边,一般来说一个角翘起五分之一或更少就好了,四个角逐一的去完成。不然一定会翘掉焊盘。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4805-1-1.html
其实我认为用镊子去感觉焊锡的融化不是用镊子翘而是用碰,轻轻的碰碰就可以,根本就不会出现掉焊盘
的事情

网友:
             看图飞线

网友:
我还没吹掉过焊盘哦

网友:
焊盘也能补??

这下长见识了!!

网友:
主板上的IO最好不要撬,我感觉上下左右晃动的效果更好,不容易掉焊盘额,拆的时候小心点,就没补焊盘这么麻烦的事情了。

网友:
感觉7楼的办法不错。改天找个废板子试试

网友:
可以用到传说中的    修补术

网友:
焊好后再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着感觉挺好的,但是150吹可以保持多久不在虚焊?

风枪吹只是让热缩管收缩,起绝缘和隔绝空气的作用,本身连接靠的是排线插口的紧度,IO的脚相当于插针,插针插插口了,只要紧的,都没问题的。除非你用力的拔下来喽

网友:
估计楼主有麻烦了 如题飞线吧!自己在群里找资料好好看看!祝您成功! 练手可以拿料板吗?下次注意了

网友:
对于我们初学者 这真的是个大难题  加油了

网友:
看看线路  飞线吧   也不是太难

网友:
飞线涂绿油

网友:
掉Pin的PCB直接就要报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