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刷BIOS后不加电问题

楼主(2011-08-25):
    我有一台华硕的本本,前几天脑袋进水了刷了次BIOS(一年前成功过一次),而且是在WINDOWS下刷的,

       软件刚执行擦除操作机子就死机了,
        屏幕图像定格在我启动刷新软件的一瞬间(也就是液晶屏还有显示),
        鼠标、键盘、电源键没反应了,
        电源灯还亮着。

    于是无奈取下电池,再装上电池发现按电源键不加电了,

       机子没任何反应,
       包括风扇和光驱都没动静,
       电源灯不亮。

    也就是说彻底变砖....送客服,由于已过保,说明缘由后,客服意料之中的叫换主板,显然我不服他的报价,而且我认为我只是刷BIOS失败了,客服不给重刷BIOS,只让换主板,还说BIOS刷失败了不会不加电,说我这个不只是BIOS问题,主板也有问题,主板XXX被烧了(总之含糊其辞)……

    我想我之前的描述已经比较清晰了,请高手赐教,我只是想知道刷新软件只刚执行完或执行了一部分擦除操作(反正能肯定还没进行写入操作)会导致上述问题么?如果我找人用编程器重刷BIOS可以解决我上述问题么?

网友:
刷B IOS 的过程 肯定有操做不对的。之前你刷的和这次完全肯定一样么?呵呵

网友:
把他刷回原来的BIOS试试

网友:
楼主还是拿到维修站吧,这种问题说不清楚的,电器这玩意说坏就坏

网友:
我是要送维修的,只是想请教下高手我这个不至于换主板吧

网友(2012-05-05):
正常bios坏不会不加电的吧

网友(2013-06-15):
BIOS 坏是会不加电的。遇到好几次了,刷了就OK了。

网友:
BIOS坏肯定不加电啊@#¥%……&&

网友:
BIOS 不是编程器能刷吗?

网友(2013-11-20):
是不是BIOS刷的不正确哟,如果刷正确了,不会点不亮呢

网友:
果断刷BIOS,这个绝对不用换板的么

网友:
貌似你不是搞维修,自己不懂还是不要乱来,BISO这个东西可不是那么好弄的,自己不懂得宁愿出点手工费去找别人刷也好,以免一发不可收拾啊

网友(2014-02-01):
我的也是的刷bios连带ec一起刷  结果就卡死了  也是无奈断电后 不加电了  解决办法1 把bios芯片取下来用编程器刷回原来的bios   2找一块跟自己主板一样的bios换上去

网友:
有的机器BIOS坏是会不加电,可以用编程器刷下试试

网友:
有那钱换主板不如自己买个刷bios设备自己刷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