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5无cpu能开机,有cpu掉电

楼主(2011-08-25):
顾客送来机子dell 1435说是开机掉电。一开机电压上到0.4多就掉电了,试了几次,主板出奇的短路。检查后发觉cpu的4868 mos短路。手头上没有4868.只好换个4800B下去。机子不断了,但是一样开机0.4多掉电。拆开cpu试看开机,机子既然能开到,电压还停留0.4不掉电。小弟是新手,无经验,有哪位高手能指点小弟。谢谢

网友:
可能还是CPU核心供电的问题,楼主换个原型号的芯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