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解析下这图

楼主(2011-08-25):
第一个大家帮我看看那是什么意识?

网友:
一个图都弄得这么不清楚,你还指望人帮你?

网友:
这个是开机界面呀,让你按F1进入系统或者是按F2进入BIOS

网友:
这图看不清,你好好整理一下,,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液晶显示底色偏绿?
还是说图中的英文什么意思?

网友:
额。。。。也是有点发模糊了!!失败!!!

网友:
看不清楚老兄

网友:
已经提示你COMS ERROR了。。换个电池试试啊。。如果偏绿发黄的就要看G R Y3脚上的元件了

网友:
现在你是想说明显像的问题那还是开机不过自检界面的问题那。COMS的话你就把它出的英文提示发一下,你照片看不很清楚。显示问题查查屏线看看。

网友:
同意楼上的,BIOS出现错误,请按F2进入设置。。。

网友:
我头转了半天看  发现要按F2  你是不是进不去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