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1I开不了机

楼主(2011-08-25):
坛子嘀兄弟们向你们请教个问题呵,IBM X201I 时间保存不了,放电池跟电源适配器一起就开不了机,单用电源或者电池都可以开机,只要能开机就能正常使用,这种问题应该怎样着手去查呢,会是哪一部分电路坏的机率多点?多谢

网友:
充放电和 BIOS的问题居多,注意BIOS要两个芯片一起换,否则,会出现莫名其妙的故障

网友:
  我也出现了一样的情况。不过我的更严重。我的只能电池开机,不能用适配器开机,也不能充电。更换过东芝芯片和充电BQ24741还是一样,也刷过BIOS。
  主要是VNT20V不能出来,所有的上管都无20V电压,所以也就无所谓的M态电压出来了。按电路图改补了两个0欧的电阻后,VNT20V出来了。可还是无M态电压。这个鸟板真难搞。还有一个古怪的问题就是如果用可调电源从0V慢慢的往上加压,当电压上调到18V左右时。主板有时能突然开机了。但如果你调好20V电压后,直接插入电源接口,电流会摆到0.05A后立马回到0.01。不知是否有高人能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