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S6240 usb全不能用 pcmcia插卡死机 维修全过程

楼主(2011-08-25):
今天接到一台富士通S6240开机正常,客户说,USB口全不能用(一共三个)。手边刚好有pcmcia转USB的卡(无问题),插上后,该机死机(不是蓝屏)。接着又试下USB接口情况,插U盘提示无法识别,插正常大小的鼠标,下面的红外灯不亮。插小号的鼠标下面红外灯亮。

根据上面的情况,初步判断应该是南桥的问题。但是高手都说,不要先动桥。先测下阻值和电压吧。5V供电没问题。但在量到其中一个USB口的DATA+脚时,发现短路……。拆机……在板背面,看到了USB的电源管理芯片,标记为F54,测量发现短路在这里,找料板……无奈居然没有这个一样的。该芯片是个非常小的6脚,问了同行也都没有。最后在淘宝10元拿下。换上后,一切正常。维修结束。

但有一个问题,不明白,为什么USB电源管理芯片不良,怎么会造成PCMCIA插巢故障呢?难道这个机器就是PCMCIA共享USB总线,以前听说过,但真没见过,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