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945主板。被雷劈的。求助。

楼主(2011-08-25):
主板到手。测网卡短路。。拆。南桥短路。拆。。。。。焊盘处理好了再测3V待机。只有85的阻值,不正常。

继续。拆IO..声卡。。。。还是只有85.。郁闷了。
顺带说一下PCI-E的A14脚跟A15脚居然是通的。。我南桥都拆了。。跑线都是直接到南桥的。下了技嘉的945图纸参考一下 A15脚都是直接进桥的啊。。。有没有人给点思路啊。。。

补充内容 (2011-8-28 22:28):
板子已OK。。。。待机3.3V还是只有85的阻值。。。。同时PCI-E的A14跟A15是通的。。。

郁闷。还真没见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拆了那么多东西都还是85,不会吧,难道是表的错误,那1117呢?你拆了以后还不如上电测一下那待机的电压有没有3.3v呢。

网友(点评):
3.3V到是有了。。。但是阻值太低,心里没底。。。

网友:
雷劈的拆网卡不行就不要修了!!说不定那坏了!!!

网友:
下网卡IO不行,就是桥了,没法啊。

网友(点评):
我南桥都没装上去好不。。。还桥啊。。

网友:
有没人遇见过啊。。。PCI-E的A14脚待机3V跟南桥过来的复位A15脚是通的啊。。。

可是我南桥都没装列。。。。IO。网卡都没装。。。。。

网友:
这种情况不可能啊没遇到过

网友:
那不装桥的时候用小灯泡接1117的输出3。3V试一下,看看是不是虚电来的!

网友:
如果真的排除其他的短路,就上直接南桥吧~~有些板子就是3.3sb就是90左右。

网友(点评):
那PCI-E的A14跟A15是通的怎么解释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