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E主板求助

楼主(2011-08-25):
华硕M2N-E主板直接跑4544,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这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
AM2的板子,先换个CPU再说吧,不行刷BIOS,再不行,你晓得的!

网友:
内存 CPU都换过,BIOS我也刷过了,我一直怀疑是桥的部题

网友:
刷BIOS!一般都是BIOS问题的

网友:
最后一个码是这样的吗....还是上来就是这个码  。 拆掉pci的上的设备 网卡  声卡 1394  75232 在试试

网友:
M2N-E的板子好像有两个型号,一个是M2N-E,另一个是M2N-E SLI,你找好型号和BIOS,BIOSr的日期越早,它所支持的CPU就越旧,同是AM2的板子,有些新生产的CPU它是不支持的!

网友:
都正常刷BIOS啊  不行加焊北桥

网友:
我的跑d5,本来想直接加焊桥,看来要先刷个bios确认下

网友:
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