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5不触发 求助

楼主(2011-08-25):
旭日125不触发,3V,5V有了 经检测 +15V 偏低  只有4.8V

15V由5V升压的来,可升压那块没问题! 到底还有哪里会导致15V拉低      下面是15V到的电路

补充内容 (2011-8-27 10:46):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PL11 坏掉了 谢谢大家的奇思妙想!

网友:
先换PC170 PC96这两个电容吧,主要是先测:15V公共点供电对地阻值是否短路,阻值是否偏低。

网友(点评):
恩先排除电容然后排除输出拉低

网友:
15V的阻值都正常,电容换下试试吧!

网友A:
  我遇到过  哈哈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  哈哈 。。

这么解决的,掉人胃口啊!!!  说说维修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  哈哈 。。

兄弟  遇到过就拿出来和大家分享吧!

网友:
这人估计就没遇到过,掉人胃口的~!

网友:
还没修过这个本子。

网友B:
15v拉低有几种可能,1个是2极管不好,一个是升压电容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v拉低有几种可能,1个是2极管不好,一个是升压电容不好

那块的 2个二极管 和2个电容我全换了。还是不行  还是只有4点几V,  版主还有没其他的什么可能了!

网友C:
把PL11换掉咯。

网友:
把PL11换掉,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PL11换掉咯。

已经换了,就是PL11 有问题。之前我量过都是好的。 郁闷

网友D:
晕,PL11坏的还真不多,楼主可以去买彩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晕,PL11坏的还真不多,楼主可以去买彩票了!

你还别说我是每期都买,就是不没中过!!!

网友E:
我一直不懂这升压是怎么升的!请问LZ  PL11后面2个z线接的什么东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不懂这升压是怎么升的!请问LZ  PL11后面2个z线接的什么东西?

给你上图自己看吧,说啥话我也搞不懂为什么PL11坏掉会引起不升压,PL11 4脚5V ,并且PL11 我也量过了 都是好的! 可是换掉就好了。没文化,真可怕!!! 你要知道就给我讲讲吧!!!

网友:
你换一下充电芯片看一下

网友:
上整图看看  电路就知道了撒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给你上图自己看吧,说啥话我也搞不懂为什么PL11坏掉会引起不升压,PL11 4脚5V ,并且PL11 我也量过了 都是 ...

我应该算是明白了!!!PQ28就是一个上管和一个下拉管的组合。PL11嘛应该就是靠磁场工作的  1和3脚通电会产生磁  2和4通电也会产生磁  2边同时有磁场的时候3和4脚就会接通。这是以前初二老师教的  不知到说得对不对

网友:
线圈原理是在铁的周围产生电流铁就会有磁力  你的可能是线圈坏了

网友:
维修很多都是这样  半猜半试的   唉  顶下

网友:
查外围,有短路

网友:
PL11是个串联升压电感,测1~3脚=0欧有问题没

网友:
不行你换个电感试下

网友:
旁路滤波电容,二级管不妨看下

网友G:
修好了就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好了就分享一下

已经修好了,上面也已经说了,就是PL11 电感坏掉了

网友:
这个PL11带变压器的,你确定没有换错?把T4的料板上的5V电感换到这里。

网友:
不错,我们做技术这块是应该多产考大家意见;换思路想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
这个坏我还这么没修过呢!下次遇见同样问题 得测试看看!

网友:
为什么电杆坏掉还可以拉低那个电压呢? 有点搞不清楚!是升压没成功吧!